一文读懂AC和DC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9-25):
    一文读懂AC和DC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导读】AC是交流电控制继电器,DC是直流电控制继电器。以下将介绍这2种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在选用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继电器中的线圈是根据螺线管原理做的。当电流(无论是AC or DC)流过线圈时线圈中间会有磁场产生,从而吸引导磁体运动(即吸合)。需要注意的是,短时吸合与长时间吸合的线圈计算方法不同。

    继电器线圈分为长时工作制和瞬(短)时工作制。长时工作制的意思是:线圈长时间通电,主电路持续通电。当线圈失电的时候,衔铁释放主电路断开。瞬(短)时工作制的意思是:当电路接通的一瞬间线路通电衔铁吸合,主电路接通。与此同时有一个机械锁止装置,扣住衔铁,衔铁不会回弹,线路长时间接通,此时线圈失电衔铁也不会回弹。继电器线圈上面的AC表示工作电源为交流电,DC表示工作电源为直流电。

    根据电磁效应原理,在继电器线圈的两端加上适合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有一定的电流流过,线圈中间的的铁芯就会产生电磁力,从而吸引继电器衔铁去动触点闭合或断开,来完成各种电路交给他的工作任务。

    AC继电器的线圈工作时,其工作电流的大小是由线圈电抗决定的,所以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用的导线线径较粗,线圈的绕制圈数也少,使线圈的电抗提高,保证继电器工作的稳定性。

    DC继电器的线圈工作时,工作电流的大小是由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的,这样为了使流过线圈的电流不会太大,直流继电器的线圈制作时使用的导线线径较细,线圈的绕组圈数较多,保证线圈的直流电阻较大,减少线圈的工作电流,是继电器工作更可靠。

    如果在交流电路中错用了直流继电器,因为直流继电器直流电阻大,工作电流太小,不能工作。而在直流电路中使用了交流继电器的话,由于交流继电器线径粗,圈数少,直流电阻小而烧毁。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