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一个5层的板子,怎样同时显示top层和02层,其他层不显示?

楼主(2019-09-24):
AD中一个5层的板子,怎样同时显示top层和02层,其他层不显示?

网友:
快捷键L,点击对应的眼睛开关对应显示的层

网友:
    我就比较好奇。。。五层板是个什么鬼

网友:
    确定不是4层或者6层?5层的是什么鬼?楼主应该没有注意负片层吧?   快捷键L  ,勾选显示的层,其他的不勾

网友:
    可以建立自己的layer set 里边选择需要的图层,然后切换就好了

网友:
    请移步我的帖子,里边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AD显示层组设置

网友:
    下面layer选项  在层标签上右击 点出菜单 选择隐藏 后面显示想要隐藏的层

网友A:
    关键5层板厂怎么叠层,表示相当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5层板厂怎么叠层,表示相当好奇。

    是不是这样,1顶丝 2顶层  3外形 4底层 5底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1顶丝 2顶层  3外形 4底层 5底丝

这个层的定义跟PCB画板的定义是不一样的。。PCB制作的层是覆铜面,画板所说的丝印层,锡膏层这些个只是类似表面处理一样,在蚀刻后的覆铜板上盖绿油,盖白油(字符)。我们所说的几层板其实可以理解为有几层覆铜面。  可以看下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层的定义跟PCB画板的定义是不一样的。。PCB制作的层是覆铜面,画板所说的丝印层,锡膏层这些个只是类 ...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是说lz可能是那么认为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