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中的VCC,最终怎么变成一个电源的插座?

楼主(2019-09-24):
    我用AD画了原理图,是一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然后,我用他生产PCB后,发现电源和接地没有处理,这个应该怎么办,我想弄个5v电源的插座?

网友:
    原理图加个连接器或者焊盘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放一个杜邦线插针,或者原理图放一个CON1的接头连接VCC和一个CON1的接头连接GND
    PCB端可以放焊盘,改网络为VCC和GND,TRY AND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