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18 布局时原件的封装出现偏移?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24):
    altium Designer18 布局时原件的封装出现偏移?这是什么原因?

如图之前没有特意做过修改,布局到一般发现很多原件都这样了,试过一个个修改焊盘的坐标位置,但是过于繁琐而且很难调回原来的位置,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网友:
    真好。啊 啊啊啊

网友:
    删了重新导入试试

网友:
    需要看看是不是库里面出错了,如果是库问题,就需要在AD的历史里找最后正确的库,库正确后在执行从库更新。我也遇到过,很多丝印跑偏的问题,这应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库出错导致的,或者是是在库编辑勾选了全部库导致全部更改了。

网友:
    是不是焊盘没锁,被手动拖了?删了器件重新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