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8画PCB封装时,属性编辑器长度,x和y的坐标都不能改,之前可以,乱点了之后...

楼主(2019-09-24):
    使用ad18画PCB封装时,属性编辑器长度,x和y的坐标都不能改,之前可以,乱点了之后就不行了?哪位大神知道原因指导一下呗

网友:
    双击这根线,看看是不是被locked了

网友:
    将属性框左右拉大一点就OK 只是太小隐藏了

网友:
    你把界面拉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