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Editor无法修改pin name

楼主(2019-09-24):
最近新建了一个symbol,今天想做一些修改,双击pin name无法修改,同时增加或是删除pin都不行。
该分区的其他symbol好像也不能修改。
将这个symbol复制到其他分区,又可以修改了。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不?
谢谢

网友A:
当你复制到其它区时,应该是重新命名了。因为新的symbol没有与任何part相关联,所以允许你更改。
就是说已经关联好Part的symbol,是不允许用户任意修改的,可以先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复制到其它区时,应该是重新命名了。因为新的symbol没有与任何part相关联,所以允许你更改。
就是说已 ...

我们是放在服务器上共用的,有同事可以修改,而我的电脑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放在服务器上共用的,有同事可以修改,而我的电脑不行。

找个AE上门看看问题吧

网友B:
如果part在用!symbol是不能修改的!除非复制或删除part的情况下才可以!或者有更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art在用!symbol是不能修改的!除非复制或删除part的情况下才可以!或者有更高权限

嗯嗯,我们知道的状况应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AE上门看看问题吧

好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art在用!symbol是不能修改的!除非复制或删除part的情况下才可以!或者有更高权限

刚刚和同事交流了一下
我们的打开方式是:选到该symbol的分区,找到该symbol,双击或是鼠标右键edit,打开,该状态下不能做任何修改。

他的打开方式是:菜单栏 Tools > Symbol editor, 找到对应的分区及symbol,打开。

这种打开方式,可以进行一些修改,比如pin name,pin number,移动pin,但不能增加删除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