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线扁线和园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9-09-24):
请问USB线扁线和园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从外观应该看不出区别吧,还是要看线的结构,你可以剪一根看看。

网友:
    撕开外表皮,看内部屏蔽情况,

外表皮不是关键。

网友:
    首先看线材是否有屏蔽,然后看线芯,里面的铜线规格和根数。

网友:
    根据问题暂时只知道的区别是 形状不一样。一个是扁的一个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