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SD空气放电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4):
如图,旋钮白色部分为涂导电漆处理过,在接触放电8KV时测试OK,
空气放电15kv打旋钮附近的缝隙时,静电会打到这个白色部分,导致设备重启。
请问这样是测试fail吗?空气放电时稍微避开白色部分就可以通过的话,是否可以算pass。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把3个脚(卡扣)上的电镀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下做接地处理。

网友:
    建议三个卡口的位置与大地直接相连,泄放静电能量。

网友:
    空气放电肯定不能避开白色部分进行测试,建议最好做接地处理。

网友:
    你这个测试是车规的吧,你是单片机复位吧

网友:
    那电镀可以不镀 那3只脚么。

网友:
    1.电镀物脚去金属;2.复位脚串磁珠,加ESD管及电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