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怎么分析

楼主(2019-09-24):
(图片)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A:
Vout = 3/5 Vin
    设V+=V-=v,那么Vout=3v 下面的输入端Vin+=5v  所以Vout= 0.6Vin+

网友:
    Vout=(11+5.1)/5.1*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 3/5 Vin
    设V+=V-=v,那么Vout=3v 下面的输入端Vin+=5v  所以Vout= 0.6Vin+

正相端和输出跨接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具有放大功能的二阶低通滤波,同相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有放大功能的二阶低通滤波,同相输入。

是由16K和470nf组成的低通滤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由16K和470nf组成的低通滤波吗

是这样的,传递函数可以自己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