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EMC传导过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9-09-24):
变频空调EMC传导过不了,初步确定是开关电源的干扰,0.5MHz这一点降不下来,在电源线上加了滤波电容,对0.5MHz这里影响不大,将开关电源漏极续流二极管并上高压电容也没改善,请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口加共模电感 或者单颗也可以  注意阻抗。

网友:
    若线上加电容无效的话,应该是共模杂讯,可以在地线上去找原因,改变接地点或者调整对地Y电容参数可以搞定。加共模电感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呢??

网友:
    建议加大共模电感感量,加大X电容值试试。

网友:
    一般,LNY电容下地可以解决。

网友:
    你的电源线有多长?查一下是否是其他电磁干扰通过电源线接受进来了,换带屏蔽的线看下。

网友:
    改传导主要集中调整改电源端共模滤波电感,Y电容。可能存在电感间耦合问题,适当做隔离。

网友:
    看这个波形,应该是共模干扰,

网友:
    接地处理好了,50%的emc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老哥,过了吗?想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