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仿真。

楼主(2019-09-24):
很多人都说在HFSS中仿真微带功分器挺准的,我一直都是用ADS仿真的,可是ADS仿真出来跟实际结果有一定的差距,请教如何在HFSSZ中仿真微带功分器??重点为如何设置端口,用WAVEPORT还是LUMPPORT?隔离电阻如何设置??

网友:
    没问题,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
    仿真微带线功分器时,内部集总端口的大小对结果影响很大,真不知该如何设置?

网友:
    lumpport就行,宽度就和微带线宽度相同,高度即为介质板厚。隔离电阻你可以画一个rectangle,从boundary中选择lumped RL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