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9-09-24):
之前有调过一款 chip Ant 的阻抗匹配,芯片出来后先是π matching circuit,然后Ant PORT 的走线走的是内层,走线很长,最后到Chip Ant。这样对Chip ANT 进行阻抗匹配时发现,2.4-2.5G 的S11都在-10 db一下,但是在测试效率时发现只有几 percent,想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问题是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
    你接一个10dB的衰减器上面S11还能到-20dB呢。。。所以单纯用S11来看一个天线好坏是不行的。

网友:
    对的。S11 只能反映发射回来的能量大小,并不能衡量有效辐射到空间的能量。

网友:
    损耗太大了。

网友A:
假设你铜管是焊在   芯片一出来的位置
如下图:

这表示啥?    表示你量到的天线性能
不是只有chip Ant本身   而是整个黄色框框都包含在里面
你都说走线很长了    表示讯号从铜管灌进去
到达天线之前    势必会因为Loss而吃掉一些能量
效率当然不会好

在衡量天线性能时
要整体考虑
净空区, 走线,  金属机构……等
最好是整个产品组起来去测    最准
不是天线本体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铜管是焊在   芯片一出来的位置如下图:
    这表示啥?    表示你量到的天线性能不是只有chip Ant本身   ...
    criterion 版大回复最认真,先赞一下。稍微补充一下他的方案,也盗用了版大的图,版大莫怪

    俺的意见是把测量点移到天线的位置,因为楼主说从信号源到天线之间的布线比较长,这样有必要测量路径的散射参数,以知道路径损耗和传输线阻抗控制情况。阻抗匹配网络位置可以不变,但是要把路径的非理想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窄带信号可以匹配地接近于无反射。推荐使用这个软件做路径散射参数测量和阻抗匹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847-1-1.html

    如果路径损耗不大,匹配网络设计好之后还有问题,就需要测试天线的回波反射,看是不是天线本身失调了。如有必要就需要给天线也加匹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