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为什么总是在建模型的时候卡死?

楼主(2019-09-24):
    见图,我连接了DATA,BUS,Control数组线,软件就明显变慢,CONTROLLER连接之后,再连接Pack1和PCB端就打不开软件了,两次都是这样,为什么呢?

网友A:
    学习版还是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版还是正式版?

破解版的。

楼主:
    估计是我数据链接的时候哪里建立错误导致加载的时候特别慢,或者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地太多,没有简化引起的呢?有没有高手一看就知道原因的呢?还是我这个问题是千疮百孔,根本无从回答啊?

楼主(2019-10-30):
引用 网友B:
用hyperlynx吧

    这个更没人懂,连门都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