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为38W后面倒写97的贴片三极管,SOT_23封装的,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感谢!

楼主(2019-09-24):
请问丝印为38W后面倒写97的贴片三极管,SOT_23封装的,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感谢!

网友:
    N沟道结型场效应晶体管,38W是型号代码,97是代表批次的,跟型号本身无关。

网友:
    这个是常用的元器件,详细的参数可以在网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