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 UltraScale + HBM控制器 - 在IP中启用时,写入DQ奇偶校验需要进行内存文件修改

楼主(2019-09-24):
    Virtex UltraScale + HBM控制器,
在HBM IP GUI中启用“写入DQ奇偶校验”时,需要修改某些文件才能使该功能完全正常运行。

网友:
    在HBM层次结构中,有两个* .mem文件需要修改。
    对于Implementation,编辑以下文件:
    • project.srcs / sources_1 / IP / hbm_0 / HDL / RTL / xpm_internal_config_file_X.mem
    对于Simulation,编辑以下文件:
    • project.srcs / sources_1 / IP / hbm_0 / HDL / RTL / xpm_internal_config_file_sim_X.mem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当两个堆栈都启用时,文件名中的“X”表示目标HBM堆栈,0或1。
    要启用该功能,需要为每个内存控制器添加两行。这些应放在* .mem文件的顶部附近。
    第一行表示内存控制器地址,第二行启用写入DQ奇偶校验路径:
    [存储控制器寄存器地址]
    FFFF_FFFF

内存控制器寻址映射如下表所示:
    内存控制器
    地址
    MC0 / MC8
    0011_2c00
    MC1 / MC9
    0019_2c00
    MC2 / MC10
    0013_2c00
    MC3 / MC11
    001b_2c00
    MC4 / MC12
    0015_2c00
    MC5 / MC13
    001d_2c00
    MC6 / MC14
    0017_2c00
    MC7 / MC15
    001f_2c00
    例如:
    要在MC10,MC11和MC15上启用堆栈1的写DQ奇偶校验:
    1)打开project.srcs / sources_1 / ip / hbm_0 / hdl / rtl / xpm_internal_config_file_1.memproject.srcs / sources_1 / ip / hbm_0 / hdl / rtl / xpm_internal_config_file_sim_1.mem文件,以便在Vivado之外进行编辑。
    2)将以下行添加到每个* .mem文件的顶部,然后保存更改。
    0013_2c00

    注意 :如果重新配置IP并再次生成输出产品,则这些文件将被覆盖,需要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