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将高级选项卡上的B帧字段设置为STANDARD时,为什么我会看到编码器写入带宽下降到...

楼主(2019-09-24):
    LogiCORE H.264 / H.265视频编解码器单元(VCU) - 当将高级选项卡上的B帧字段设置为STANDARD时,为什么我会看到编码器写入带宽下降到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当B帧字段被设置为标准时,重构帧不被写入存储器以用于后续帧编码,这导致非常小的写帧带宽。
    当B Frame字段设置为None或Hierarchy时,重建的帧被写入存储器以用于后续帧编码。这需要相当大的写入带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配置的写入带宽显着增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