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器件的仿真加速问题

楼主(2019-09-24):
    GTM仿真具有加速参数。
    必须关闭此参数才能正常实施和综合。

网友:
    GTM_DUAL有一个名为“RST_CFG [0]”的参数,默认设置为1以加速仿真。

    该参数必须设置为0,以便综合和生成位文件。

    如果不这样做,GTM可能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