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详细描述

楼主(2019-09-24):
    SP3481和SP3485是一系列+3.3V低功耗半双工收发器,它们完全满足RS-485和RS-422串行协议的要求。这两个器件与Sipex的SP481、SP483和SP485的管脚互相兼容,同时兼容工业标准规范。SP3481和SP3485符合RS-485和RS-422串行协议的电气规范,数据传输速率可高达10Mbps(带负载)。SP3481还包含低功耗关断模式。

    sp3485驱动器

    SP3481和SP3485的驱动器输出是差分输出,满足RS-485和RS-422标准。空载时输出电压的大小为0V~+3.3V。即使在差分输出连接了54Ω负载的条件下,驱动器仍可保证输出电压大于1.5V。SP3481和SP3485有一根使能控制线(高电平有效)。DE(Pin3)上的逻辑高电平将使能驱动器的差分输出。如果DE(Pin3)为低,则驱动器输出呈现三态。

    SP3481和SP3485收发器的数据传输速率可高达10Mbps。驱动器输出最大250mAISC的限制使SP3481和SP3485可以承受-7.0V~+12.0V共模范围内的任何短路情况,保护IC不受到损坏。

    sp3485接收器
    SP3481和SP3485接收器的输入是差分输入,输入灵敏度可低至±200mV。接收器的输入电阻通常为15kΩ(最小为12kΩ)。-7V~+12V的宽共模方式范围允许系统之间存在大的零电位偏差。SP3481和SP3485的接收器有一个三态使能控制脚。如果RE(Pin2)为低,接收器使能,反之接收器禁止。

    SP3481和SP3485接收器的数据传输速率可高达10Mbps。两者的接收器都有故障自动保护(fail-safe)特性,该特性可以使得输出在输入悬空时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谢谢分享板板板板v

网友:
    支持您。 请告诉我一下,跟max485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