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检测问题

楼主(2019-09-24):
大神在吗,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项目要同时检测2路PWM,频率为240Hz,脉宽可以调节,
根据240Hz的占空比,输出350Hz的频率,但是占空比要相同。

小弟刚学不久,现在没有思路,请各位帮忙看

网友A:
    你可以用,外部中断,检测PWM的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外部中断,检测PWM的下降沿,

    是的,这个可以检测PWM的有无,
但是PWM还要检测占空比?
    请帮忙

网友:
    那可以在检测到下降沿,用定时器开始计数,
    判断,当IO口再次变为高电平时,根据定时器的个数计算时间,从而到的低电平的时间。
PWM的频率周期是确定的,周期减去低电平就是高电平的时间,就能算出占空比了

楼主:
    这个可以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
    方法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我还有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把PWM经过低通滤波器变为一个电压(根据PWM的占空比不同,输出的电压不同)
之后用单片机的AD采集电压,根据电压就可以反推现在的占空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