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这个模拟电路怎么个原理

楼主(2019-09-25):
请帮忙分析这个模拟电路怎么个原理?

网友A:
    恒流源,输入阻抗变化,会有波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输入阻抗变化,会有波形出来。

这位仁兄:
请您具体讲述下怎么恒流的?

网友:
    输入是什么信号呢,频率是多少,幅度值是多少呢

楼主:
    输入是10mv左右的,频率500K左右的交流小信号。

网友:
    有点复杂,分几个模块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特别是下面那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