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总结一下Altium Designer使用方法(3)快捷键介绍

楼主(2019-09-25):
简单总结一下altium Designer使用方法(3)快捷键介绍

表1. 原理图编辑器与PCB通用的快捷键

快捷键

相关操作

Shift

当自动平移时,加速平移

Y

放置元件时,上下翻转

放置元件时,左右翻转

Shift+↑(↓、←、→)

在箭头方向以10个栅格为增量移动光标

↑、↓、←、→

在箭头方向以1个栅格为增量移动光标

Esc

退出当前命令

End

刷新屏幕

Home

以光标为中心刷新屏幕

PageDown或Ctrl+鼠标滑轮

以光标为中心缩小画面

PageUp或Ctrl+鼠标滑轮

以光标为中心放大画面

鼠标滑轮

上下移动画面

Shift+鼠标滑轮

左右移动画面

Ctrl+Z

撤销上一次操作

Ctrl+Y

重复上一次操作

Ctrl+A

选择全部

Ctrl+S

存储当前文件

Ctrl+C

复制

Ctrl+X

剪切

Ctrl+V

粘贴

Ctrl+R

复制并重复粘贴选中的对象

Delete

删除

V+D

显示整个文档

V+F

显示所有选中

Tab

编辑正在放置的元件属性

Shift+C

取消过滤

Shift+F

查找相似对象

Y

Filter选单

F11

打开或关闭Inspector面板

F12

打开或关闭Sch Filter面板

H

打开Help菜单

F1

打开Knowledge center菜单

W

打开Window菜单

R

打开Report菜单

T

打开Tools菜单

P

打开Place菜单

D

打开Design菜单

C

打开Project菜单

Shift+F4

将所有打开的窗口平均平铺在工作区内

Ctrl+Alt+O

选择需要打开的文件

Alt+F5

全屏显示工作区

Ctrl+Home

跳转到绝对坐标原点

Ctrl+End

跳转到当前坐标原点

鼠标左击

选择鼠标位置的文档

鼠标双击

编辑鼠标位置的文档

鼠标右击

显示相关的弹出菜单

Ctrl + F4

关闭当前文档

Ctrl + Tab

循环切换所打开的文档

Alt + F4

关闭设计浏览器DXP

表2. 原理图编辑器快捷键

快捷键

相关操作

Alt

在水平和垂直线上限制

Spacebar

将正在移动的物体旋转90。

Shift+Spacebar

在放置导线、总线和多边形填充时,设置放置模式

Backspace

在放置导线、总线和多边形填充时,移除最后一个顶点

鼠标左键单击对象的顶点不放,

按“Delete”键不放

删除选中线的顶点

鼠标左键单击对象上任意点不放,

按“Insert”键不放

在选中线处添加顶点

Ctrl+F

查询

T+C

查询原理图对应PCB元器件位置

T+O

查找元件

P+P

放置元件

P+W

放置导线

P+B

放置总线

P+U

绘制总线分支线

P+M

放置电气节点

P+Power

放置电源和接地符号

D+O

放置网络标签

P+N

放置网络标签

表3. PCB编辑器快捷键

快捷键

相关操作

Shift+R

切换3种布线模式

Shift+E

打开或关闭捕获电气栅格功能

Ctrl+G

弹出捕获栅格对话框

G

弹出捕获栅格选单

Backspace

在放置导线时,删除最后一个拐角

Shift+Spacebar

旋转导线时设置拐角模式

Shift+S

打开或关闭单层模式

O+D

显示或隐藏Preference对话框

L

浏览Board Layers对话框

Ctrl+H

选择连接层

Ctrl+Shift+Left_Click

切断线

+

切换工作层面为下一层

切换工作层面为上一层

Ctrl

暂时不显示电气栅格

Ctrl+M

测量距离

Shift+Spacebar

旋转移动的物体(顺时针)

Spacebar

旋转移动的物体(逆时针)

Q

单位切换

I

打开Component placement菜单

U

打开Un-Route菜单

L

打开Board layer&Colors菜单

F2

打开Insight菜单

Ctrl+PgUp

将工作区放大400%

Ctrl+PgDn

将工作区缩小400%

Shift+PgUp

以很小的增量放大整张图纸

Shift+PgDn

以很小的增量缩小整张图纸

S+A

全选

E+O+S

设置参考点

shift+F

点击器件查询器件信息

选中元器件+L

元器件换层

E+S+N

选择网络线

E+D

删除信号线

V+S

最底层出现

T+P

显示preferences窗口

T+C

查询PCB元器件对应原理图位置

[  ]

调节PCB亮度

V+C+S

显示网络连接

V+C+H

隐藏网络连接

ctrl+tab

打开的各个文件之间的切换

P+V

放置过孔

P+L

画线

P+S

放置文字

P+P

放置圆盘

P+V

放置过孔

P+T

布线

P+I

差分布线

P+G

铺铜

CTRL+A

选择所有信号

CTRL+B

选择网络信号

E+S+Y

选择单层上的所有信号

V+C+S

显示网络连接

V+C+H

隐藏网络连接

CTRL+D

试图配置显示和隐藏

T+E

加泪滴

P+C

放置元器件

M+M

移动元器件

R+B

查看PCB信息

CTRL+R

一次复制,连续多次粘贴

J+L

定位到指定的坐标位置

J+C

定位到指定的元件处

R+L

查看信号线长度

SHIFT+M

放大镜

D+O

板卡选项

G+G

设置网格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