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TPS63020 DCDC转换芯片经常被烧问题。

楼主(2019-09-25):
TPS63020 输入电压是5V,输出是3.3V,示波器测试输出纹波是40mV。

DATASHEET

DATASHEET

PCB

PCB

LOGIC

LOGIC

网友:
    电感的电流多少?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5V输入的上电波形,看看有没有浪涌,再计算一下你整个系统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
    另外确认一下贴片厂的工艺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输入输出用线画的太细了,可能过流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用线画的太细了,可能过流能力不够

线细应该不至于烧芯片吧

网友:
    什么工况下烧坏的?
    排查一下器件、焊接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板子其他地方产生了浪涌
    你要是正反面都铺地的话,FB线可以直接正面走啊,就没必要打过孔了

网友:
輸出過壓保護Output Over-Valtage Protection),不是輸入過壓保護Input Over-Valtage Protection)。

    查看開關電源瞬間,輸入端有無突波或湧浪電壓Surge Voltage)超過 7V

    TI TPS6302x.pdf

网友B:
散熱措施夠嗎?你只打了五個孔。

踢哀TI)佈局建議芯片下方的 Exposed Pad 打孔成這副德性。

工作時如果會發燙就要小心了!

网友:
    楼主 很想知道 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会让你选择2.4MHz开关频率且输出能力这么大的Buck-Boost片子
    看你的图纸 3.3V似乎也就是供MCU或者其他数字电路部分 负载应该也不会很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散熱措施夠嗎?你只打了五孔。

    踢哀(TI)佈局建議芯片下方的 Exposed Pad 打孔成這副德性。

    芯片也有过热保护,所以因为热导致的芯片烧坏可能性不大吧?如果芯片是工作的过程中烧坏倒是有可能输入过压造成的,如果是刚开始的话那分析的电可能就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也有过热保护,所以因为热导致的芯片烧坏可能性不大吧?如果芯片是工作的过程中烧坏倒是有可能输入过 ...

    我也耽心,會不會一給電溫度升得太快,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就往生了。

    Absolute 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 = 150 度(攝氏),這是超過會死人的那種溫度

Typical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ion = 140 度(攝氏)

    溫度不是一種傳遞很快或是很精準的物理量,如果散熱條件不佳、加上負載很重,一給電溫度急速上,不曉得會不會衝過頭了?

    所以有位網友也問樓主,後面有多大的負載?

    僅是一種揣測,樓主參考便是!

网友:
    我们有遇到过EN电压过高直接烧板子.

网友:
    先空载测试看会烧不,空载没问题就再慢慢加载看看

网友:
    首先burn IC 每一pin点一下阻抗与OK IC对比,是哪一pin有异常,针对异常pin量测波形评估ABS

网友:
c22 c23换成1uf试下....

网友D(2019-11-11):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发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这个片子空载下的电压到6.54V,接上负载之后瞬间变成3.3V了,原理图设计的也是3.3V,很纳闷。然后持续升压工作一个小时左右,片子直接烧了,散热孔打了12个,感觉不像是散热不好引起的故障。另外降压工作的时候没事。

网友(点评):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E: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们最近也有在用同系列的63060,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发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这个片子空载下的电压到6.54V,接上负载之后瞬间变成3.3V了 ...

升压芯片不能空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压芯片不能空载.....

这个芯片不是升降压自动切换的嘛,输入3.78V的电压,怎么也不应该出来6.54V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我们最近也有在用同系列的63060,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用,TI代理商也在找,到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他们自己测的过程中,也出现一样的现象L1引脚跟PGND短路了,芯片非常热。我已经彻底放弃这个片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发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这个片子空载下的电压到6.54V,接上负载之后瞬间变成3.3V了 ...

目前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TI代理商也在找,到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他们自己测的过程中,也出现一样的现象L1引脚跟PGND ...

好吧,那您方便告知一下,您现在使用的升降压芯片是什么系列的吗?我也在做一个4.5~12V输入,6V输出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