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受干扰安静地方可以听到呲呲呲声音

楼主(2019-09-25):
TWS蓝牙耳机,装上PCB喇叭就会被干扰到,发出呲呲的声音,PCB拿开就没有,这问题有没有大神遇到?

网友A:
    没太明白这个操作,什么是PCB喇叭?能描述的再细一些么,到底是怎么应用才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以前用wifi模块,天线匹配到最佳的时候,会干扰到喇叭

楼主:
    蓝牙耳机在装外壳时,PCBA板在喇叭下面,有吱吱的电流声

网友:
    PCB上有天线?多余线头?

楼主:
    PCB是陶瓷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这个操作,什么是PCB喇叭?能描述的再细一些么,到底是怎么应用才产生这种现象?

    PCB板和喇叭靠近就会干扰,不知道是哪里干扰

网友:
    示波器抓波形,频谱仪扫板子;

楼主:
    磁铁干扰有什么好办法屏蔽?

楼主:
    壳上有两颗磁铁,取掉装上就没有了,磁铁又必须要,有没有办法解决,各位大神

网友:
    和PCB板设计有点关系,分析一下PCB板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壳上有两颗磁铁,取掉装上就没有了,磁铁又必须要,有没有办法解决,各位大神

喇叭上的部件肯定不能拆了,关键是找一下PCB板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的部件肯定不能拆了,关键是找一下PCB板有什么问题

这呲呲的声音发现是跟固定在外壳上面的2颗磁铁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呲呲的声音发现是跟固定在外壳上面的2颗磁铁有关系

不太清楚你们这个产品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两个磁铁应该是不能拆掉的吧,先认真分析一下PCB

网友:
請參考養雞場 TDD 噪聲的濾除方式!

手機電路上濾除 TDD Noise 的電容值.pdf

网友:
这个简单呀。。。。把磁铁换成铁块不就可以了么。。。。或者改结构让磁铁远离喇叭

网友:
在中间加一个铜铂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看一下板子的线路

网友(2020-03-14):
我遇到过,加下我微信吧,交流下,我WX是19806711651

网友:
    既然确认了干扰源,可以从磁体屏蔽方面入手。

网友:
    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估计PCB上有一些电感类的元件吧比如DCDC,ClassD类功放电路中。电感是不是没有用带磁屏蔽类型的?

网友:
    我遇到了WIFI天线 干扰到喇叭,喇叭有杂音,如果用手摸下WIFI天线,喇叭就没有杂音了,各位大佬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