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引脚如何辨别

楼主(2019-09-25):
    肖特基二极管引脚如何辨别

【导读】电阻元件接入电路可不分极性,但是肖特基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而且它必须正确安装。肖特基二极管如果安装不正确不仅会破坏它本身,就可能会破坏电路其他许多零件。因此,懂得辨别肖特基二极管引脚的方法显得特别重要。

    技术人员在检查肖特基二极管的极性时,常常要用原理图。图8-23表示极管的简图符号。P型材料是-极管的阳极,“阳极”的意思表明吸收电子的端。N型材料是极管的阴极,“阴极”指的是释放电子的端。注意:电子流是从阴极到阳极。

    肖特基二极管有很多的封装形式。图8-24给出了一些例子,封装的材料有塑料、玻璃、金属、陶瓷、或这几种的组合。使用的尺寸和外形不很多,一般来说,器件越大,额定电流越大。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常标明了阴极引脚。在阴极引脚边通常都有一个或多个圆环,图8-24中的DO-41封装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有一些老的封装形式使用一个斜坡或是一个+号来标明阴极端。

    其它不同的封装用不同的图形表示。以辨认引脚,有少数几种印上肖特基二极管符号。虽然看不见标记,但是图8-24的194-05封装用了这种方法。TO-220AC封装有两个阴极引脚,其中金属片使两个阳极连通。引脚和金属片都可以用作肖特基二极管和电路连接端。而TO-220AB有两个阳极引脚。由于它内部有二个肖特基二极管,阳极有不同的端,但是内部两个阴极是连接在一起的。

    制造商也常常会提供肖特基二极管正常极性方案和反极性方案。例如,在图8-24中,257-01封装的螺栓端在反极性方案中它是作为阳极。元件名称后跟"R"表示了反极性方案。但是,元件名称很少标到器件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制造商使用同一个封装去安放不同的器件。在图8-24中的TO-236AB、TO-220AB也常用来封装三极管。换言之,并不是一直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元件外形就能够识别元件和它们的引脚。你一定要用原理图或其他可得到的资料。

    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形式很容易混淆,技术人员通常使用三用表、数字多用表检测肖特基二极管和它的引脚。现在数字表已很普及,使用数字表测肖特基二极管很方便。使用数字表的肖特基二极管功能时,表的正极(红笔)就是内部电源的正极,而负极(黑笔)就是内部电源的负极。图8-25使用数字万用表的肖特基二极管检测功能,图8-25(a)电表指示1,表示肖特基二极管反向偏置,即红笔端是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图8-25(b),数字表指示0.540V,表示该极管是正向偏置,它的导通电压是0.54V,且左边是正极。对肖特基二极管正反向各测一次如果两次读数一样,该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坏的。另外,图8-25测量表示该管是硅二极管,如果是锗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读数应低于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