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用那个?

楼主(2019-09-25):
现在学单片机不旧,以前用的是MSP430,但是资料比较少
现在要做项目,请问我选那个厂家的?
麻烦大神了。

网友:
现在STC单片机用的多

网友:
    STM32现在用的比较多,资料也多

网友:
    选型思路
1、尽量选择热门主流单片机,不考虑冷门、偏门。
    2、质量可靠、使用方便、功能满足运用需求并有合理的余量方便以后升级。
    3、货源稳定(批量产品生产时很重要的问题)。
4、根据项目难度选择,用简单通用、方便购买的,越简单的,开发周期短,成本越低。简单包括方便易用的开发工具及编译器,官方例程多或提供有库函数,只需简单修改即可快速完成产品开发,再就是最好是中文的能快速读懂的手册。
    5、遇到技术难题是能快速获得有力的帮助。  网友可继续补充,也可介绍下自己经常用的类型或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