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O的高电平偶尔会从5V降到2V上下?

楼主(2019-09-25):
急急急

STC 单片机IO口有一个驱动总线信号的,高电平偶尔会降低到2V-2.5V,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实际电路就是STC的IO直接输出经过4.7K电阻上拉,后面挂载了6片74595.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挂掉?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
因该是负载IC出现过载了

楼主:
这种现象偶尔会出现,很快就会恢复。

网友:
可能是IO输出能力不够,STC的MCU可以配置成强推挽输出试试看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做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