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计算出输入电压?

楼主(2019-09-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两个电阻分压取样,输入电压未知,上拉为1M,下拉为510K,
我AD口取样510的AD值为2183,AD基准为2.4V,
有谁知道怎么可以计算出输入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
    2183除以2的12次方乘以2.4乘1000除以510
    大致是这样,具体要微调

楼主:
    算出来的值不对

楼主:
    我输入电压是4.2V

网友:
    你是不是那个参数是错的,
基准2.4V,测出的电压怎么能高于基准。

网友A:
    算出来不对,说明要么你软件有错或硬件有错,再者你要直接测试下电阻有没有错,如果你电池4.2V,AD_BAT约1.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出来不对,说明要么你软件有错或硬件有错,再者你要直接测试下电阻有没有错,如果你电池4.2V,AD_BAT约1. ...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