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CB文件中怎样快速查找器件?

楼主(2019-09-25):
    请问在PCB文件中怎样快速查找器件?想看一下器件查看一下封装对不对,但是器件太多了,找半天根本找不见在哪里?请问有没有什么快速查找器件的方法?

网友:
    选择原理图里面的器件右键选项可以直接跳到PCB对应的封装位置

网友:
    利用cross 交叉功能,原理图选定器件,切换到PCB会默认选中。
    高版本的A的AD18以后,在工程文件那里有器件,点开,可以方便查找了
    选择要查看的器件

    点击,PCB会自动高亮选择的器件,并将器件置中

网友:
    快捷键jc, 在弹出的搜索框中输入要找的元器件位号,确定后鼠标自动定位到搜寻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要检查最直接的方法是采用分屏,左边原理图,右边PCB(同一个显示器可以分),左边点哪个元件,右边PCB上的封装就直接高亮。  如果楼主要检查大量的封装的话,用JC或者cross 交叉功能是不太方便的,太繁琐。  其实把库做好会省很多事情。

网友:
    JC 直接输入 元器件号  搜索
    或者原理图选中元器件   PCB中也会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