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关闭后再打开eww文件变了样子,而且找不到代码了

楼主(2019-09-25):
IAR关闭后再打开eww文件变了样子,找不到代码了,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网友:
双击一下workspace那一条,就缩小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1.不能拉小点么 鼠标移到最右边 2.把这个小窗口关掉 再重新打开 右上角没有小x? 看双击能不能弹出来把它关掉 从view里重新打开就好了
3.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