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给端口赋值报错怎么办?

楼主(2019-09-25):
VHDL 给端口赋值报错怎么办?

最近开始用VHDL 写程序,定义了一个输出端口filter_out
  ENTITY f_Current_A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clk2                            :   IN    std_logic;
         clk_enable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filte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filte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f_Current_A;
在程序process外用一个整型量tEmp给filter_out  赋值时永远有错误,无论把tEmp的数据类型改成何种,filter_out类型改成何种,编译时都有错误,万分沮丧;求高人指点;具体错误为ERROR - CD371 :"E:\filter_design\iir_selfwrite.vhd":177:16:177:37|No matching overload for conv_std_logic_vector;

赋值语句为
...................................
END PROCESS Output_process2;
ilter_out <= "0000000000000000";
  filter_o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tEmp);
  只用filter_out <= "0000000000000000";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一个信号应该不能同时给他赋两个值

网友:
    ERROR - CD371 :"E:\filter_design\iir_selfwrite.vhd":177:16:177:37|No matching overload for conv_std_logic_vector;
filter_o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tEmp);
    注意:
    添加 ieee.std_logic_arith.all;
且 filter_o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tEmp,16);--此处16代表位长,可根据你需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