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上边不支持arm-linux-objdump 反汇编命令,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9-09-25):
ARM开发板上边不支持arm-linux-objdump 反汇编命令,请问怎么办?包括addr2line命令也无法识别,怎么查看开发板上边支持什么命令呢?

网友:
arm-linux-objdump命令属于交叉编译工具链中的一部分。即是交叉编译就是为了解决下位机程序的编译效率问题。
所以这个命令应该在上位机Linux上执行。

关于哪些命令可以支持的问题:
通常我们在arm开发板上运行的程序是经过精简的,很大一部分是busybox
当敲入一个“addr2line”系统会去特定的几个目录去找,如果没有找到就会提示你无法识别的指令

在ARM开发板上发送如下指令查看 指定命令的路径:

echo $PATH

网友:
那会不会是你编译工具没有安装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