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蓝牙音响,确定是喇叭线引起传导超标,那位大神有办法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2019-09-25):
一款蓝牙音响,确定是喇叭线引起传导超标,超标点是D类功放的主波700K   。2.1M,超标10DB。  拔掉喇叭线测试通过。街上喇叭线,超标点就出来。  无论是否播放音乐,超标点都存在。  那位大神有办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拍个实物图片出来看看,光描述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在输出线上加磁珠,磁珠选取要针对噪声频段,这是方法一,方法二可以尝试扩频使能量分散。

网友:
    一般的D类功放都有这一个问题,这个要看你们具体设计是什么样的。

网友:
    线材上绕几圈磁环不知道会不会损害音质

网友:
    1. 改为屏蔽电缆; 2. 根据频率点选择增加磁环。

网友:
    D类输出串电了没有?

网友(2019-10-25):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插上喇叭线3.16M超标30dB,拔掉就好了。

网友(2019-12-13):
    d类功放的弊端,需整体解决,lc加交叉线加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