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电源端子骚扰电压的频率范围是148.5 KHz-30 MHz,为什么标准的限值...

楼主(2019-09-25):
弱弱的问一下,电源端子骚扰电压的频率范围是148.5 KHz-30 MHz,为什么标准的限值是从150 kHz开始的?感谢!

网友:
    哪里写的频率范围从148.5开始。

网友:
    150KHZ-30MHZ对应的波长是2000m~10m,如果取波长的1/4则为500m~2.5m,
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只有波长在这之间的骚扰最容易通过导线传输或者是被耦合,
如果频率再高或者是再低就会通过其他方式传播,如果频率很高骚扰直接就会向空间传播,骚扰信号不会在导线上传输,反之如果频率很低,波长的长度远远超过导线的长度。

网友:
    建议使用1KHZ~1GHz的EMC天线在公司内部先测试和评估,确认没有问题了再到实验室测试和确认,这样省去大量的时间是测试费用。

网友:
    详情请查询4343.1-2018第五页4.1.1下方注释。大概意思就是扫频时具有一定带宽,150K时带宽的范围包含到了148.5,所以不再强调从148.5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