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电源

楼主(2019-09-25):
请教各位大佬,
最近跟一个客户谈订单,客人要求我们的产品能够用POE电源提供供电,这一块以前都没有做过,不了解,网上搜了一下,了解到POE输出的电源电压最高48V,承受的负载最高不超过13W,但是我的产品是5v供电的,功率3w,所以我单纯的想,是不是,只要在我的产品前端做一个DC-DC降压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机关吗?

网友:
POE是带协议的

网友A:
找TI和美信

网友:
TI有专用的芯片,这玩意有专门的协议的,不是直接接电出去就行

网友B:
    需要POE电源供电的话,需要按照POE协议,更改产品设计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POE电源供电的话,需要按照POE协议,更改产品设计方案了

    您好,方便发一份参考原理图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TI和美信

您好,可否发一份参考线路图我看看

网友:
    先要了解清楚客户的用电的设备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方便发一份参考原理图我看看吗,谢谢

直接找FAE提需求,他们会有好的方案推给你的

网友C:
找个支持PD的dcdc,一般做电源的公司都有的。TI,MPS,LT,MAXIM基本上都有。
tps23753是我以前做过的一款。这个芯片TI支持直接48V转5V/3.3V(有现成的demo)。还有就是这个芯片同时支持24V的直流输入,对调试来说很方便。
其他公司pd如果要直接输出5V/3.3V需要自己调试电路,特别是flyback变压器。这个对第一次搞的人来说是个大坑。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你贴了 自己的原理方案。没想到弄了一个datasheet骗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支持PD的dcdc,一般做电源的公司都有的。TI,MPS,LT,MAXIM基本上都有。
    tps23753是我以前做过的一款 ...

    谢谢您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POE是带有协议的,就像手机的快充一样,可选TI,MPS,SI,可以直接百度下POE方案,如果已经有48V的DC-DC了,可以考虑美信的MAX5969 PD端检测欺骗供电输出,SI的方案功率小些,但电路简单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1-15):
    关于POE,我之前做过,也写了一些总结文章,可以扫描我的头像,关注公众号,回复“POE”,即可看到相关文章及资料。

网友:
POE供电是有协议的,从你的负载功率来看,选择支持802.3af协议的就可以。另外有隔离和非隔离两种方案可选,看你的使用场景和成本敏感度。隔离方案可以试试TI的方案,非隔离方案可以试试Silicon L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