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么刷新节点显示值?

楼主(2019-09-25):
    Pspice中怎么刷新节点显示值?
如图电路:

    我把Vbaias的值从260改成300后,重新点击 都没法刷新电路图中各个节点的显示值。
    同样我修改电路上的电阻值也没法刷新成正确的值,但是按 后仿真结果的波形图是正确的。

网友:
    装一下软件的Hotfix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