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80 ES1卡的入口温度与气流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09-25):
U280 ES1卡的入口温度与气流有什么要求?

网友:
U280 ES1卡的最高入口温度为25C,气流要求如下表所示,海平面和海拔1200米。
入口温度与气流要求海拔高度的PCIe卡插槽(34.8mm x 106.65mm),适用于85C额定QSFP
卡的入口温度(C)每分钟线性英尺(LFM)每分钟立方英尺(CFM)
入口温度与气流要求PCIe卡槽(34.8mm x 106.65mm),海拔1200m,适用于85C额定QSFP
卡的入口温度(C)每分钟线性英尺(LFM)每分钟立方英尺(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