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用AXI交换机全局寻址的双HBM堆栈配置中,跨堆栈内存访问可能导致堆栈间通道挂起?

楼主(2019-09-25):
在启用AXI交换机全局寻址的双HBM堆栈配置中,跨堆栈内存访问可能导致堆栈间通道挂起。
相同的堆栈访问不受影响。
在以下配置下可能发生潜在挂起:
  • 启用AXI开关全局寻址
  • 跨堆栈内存访问

当从AXI端口发送读取或写入命令时,该命令从一个交换机跨越到另一个交换机,该命令无法传播,并且没有错误标志或正常响应返回到AXI端口。
AXI端口最终会挂起,因为它等待永远不会响应的响应。
这是一个上电复位问题。
如果在第一个交叉切换事务中没有出现问题,则之后不会发生此问题。
工作一段时间的器件并不意味着器件可以免受问题影响,因为它可能在下一次电源循环后发生。

网友:
为避免堆栈间通道的潜在挂起,请从适当的HBM控制器端口连接并访问HBM通道,并避免HBM控制器内的跨堆栈内存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