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试同样的两个端口为什么发生器内阻要设置成不一样的?

楼主(2019-09-25):
需要按照UL1449中的要求做一个TVSS的浪涌测试,决定它的限电压值。
UL1449规定了测试方法为:
1 作一次测试标定vpr (voltage protection ratio)。
2 作一组duty cycle 测试
3 重复1,并且比较TVSS的钳位电压和电流是否改变。

在步骤1里面,要求设置发生器的内阻抗为12ohm (需要串接10ohm外电阻), 如果测试的是LINE TO LINE, 则把发生器的中线串接10ohm再并接到EUT的line2上。
在步骤2里面,要求发生器的内阻为2ohm,即不串接外电阻。

请问测试同样的两个端口为什么发生器内阻要设置成不一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
    浪涌标准电源线测差模内阻是2欧,测共模内阻是12欧,不知道和楼主说的有关没。

网友:
    我只懂GB17626,其他标准接触很少呀!

网友:
    ITU-T K20和K21浪涌要求线-地是2欧内阻;GB 17626.5浪涌线-地要求是12欧。

网友:
    不太懂这个

网友:
    估计和场景有关系,TVSS实际使用时,有可能用来做差模和共摸防护,因此应该需要测试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