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射频的发射通道是不是不用加SAW FILTER呢?是不用加,还是不能加呢?

楼主(2019-09-25):
请教一下,在射频的发射通道是不是不用加SAW FILTER呢?是不用加,还是不能加呢?感谢!

网友:
哪来不能加这个说法?
分频多工系统    都会加双工器
双工器就是TX SAW跟RX SAW的组合

要加是一定可以加
只是看他的副作用   你能否接受?
例如EVM跟ACPR(ACLR)变烂    耗电流变大    板子温度飙高
当然占空间或增加成本    这大家都知道   就不提了

网友:
    可以加但一般不加 除非发射的performance实在太差了 才不得已加的。

网友:
    同问同问,我做的那个收发通道是双工的,用了SAW FILTER的。

网友:
    还要看发射机是零中频或是复中频。

网友:
SAW FILTER
    要看你发射时对谐波的指标要求是多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滤掉谐波和杂散。

网友:
    集成在芯片中了。

网友:
    加与不加可以参考指标要求,没有一定加与不加的说法吧。

网友:
    改善收发通道隔离度。

网友:
可以用。

SAW 虽说是无源的但是 SAW的线性不会很好哦,一般功率小无所谓,另外 SAW的通带是波纹状,群时延不平坦 10ns 以上, 对宽带信号比如WCDMA,就不要去用
    SAW了,会影响EVM。对于GSM 窄带信号, 无所谓啦。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这个主要看通道器件的性能和系统要求;
    1、在WCDMA和LTE 等频分双工中,为了减少PA得到带外噪声底对接收机的影响,肯定是要加双工器的,现在一些频段指标要求低,就可以使用SAW 双工器,一些band,如B2,B3,要求高的就可能要求使用FBAR/BAW的双工器。同时这个双工器中的TX对TX的带外杂波点,有比较好的抑制作用。因为是整个TX 带内滤波,所以信号带宽类的指标如插损波动,群时延波动,一般都能满足系统要求。
    2、在TDD lte中,虽然没有TX 对RX的影响,但是对TX PA本身有带外杂波,谐波点,若PA 性能好,依靠一些LC 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但LC 占用的空间大,指标差 ,往往不如使用TX的saw 滤波器。 同样因为是整个TX 带内滤波,所以信号带宽类的指标如插损波动,群时延波动,一般都能满足系统要求。

    3、在超外差发射机中,有个发射中频频率,因为信号是TX 的基带调制出来的信号,不可避免的有杂波和带外噪声高问题,通常这个TX 中频滤波器不可少,当然这个滤波器指标要求高,会有信号带宽内的群时延波动要求。

    现在的终端产品,收发通道多采用零中频,或假零中频方案,所以收发通道中的中频SAW 滤波器都不需要了。这个中频滤波器在系统设计上就不需要了。

网友:
    看需求咯,比如b13和GPS共存情况

网友:
    如果是SDR经过AD出来的,加一个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