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层平行走线

楼主(2019-09-25):
    相邻层不能平行走线  这是我画的一块测试板  从图上看有一点重叠 会不会有影响啊 TOP是电源 BOTTOM是信号线

网友:
    低速版没啥影响

网友(点评):
嗯 bottom层是一个100KHZ的数字信号

网友:
    100K,没问题

网友:
    怕有影响就把信号走在top层,然后打个孔过去就好了

网友(点评):
电源线 和地线 布在TOP层 其他线尽量从BOTTOM层走的 因为第一版 两面都铺了地 但是地连接性不好 影响测试的功能

网友:
    普通单片机,低速阵列之类的没有太大的影响的,画通就行了

网友:
    低速信号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
    100k不用擔心

网友:
    电源基本是稳定的,不会对信号有什么影响,相反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9-11-12):
    两个过孔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