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能量通过天线发射后的空间损耗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5):
如果发射功率是10dBm,发射天线增益10dBi,接收天线10dBi,接收机和发射机离的很近,空间损耗10dB,计算出接收到的功率是20dBm(10+10+10-10)。天线是无源器件,接收到的能力怎么会大于发射的能量,岂不是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天线的增益跟有源器件的增益概念是不一样的。

网友:
    对天线基本概念没有理解清楚,把天线增益换成效率去理解。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问了吧。按照这种逻辑再增加收发天线的增益的话可以烧开水了。

网友:
    先理清楚天线方向性的概念。

网友:
    这个问题你查下fris传输公式就清楚了。

网友:
    天线增益是最大辐射方向功率比平均值;不能用功率加增益。

网友:
    Pr = Pt + Gr + Gt - Loss + 20log10[lambda/(4*p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问了吧。按照这种逻辑再增加收发天线的增益的话可以烧开水了。

    虽然很酸   但是我嘴角上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