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单片机能否直接用Max232烧写?

楼主(2019-09-25):
    我想请教下,请问STC单片机能否直接用Max232烧写?

网友:
单片机直接IO口信号是3.3V或者5V
如果你的PCB上有MAX232,那么直接就用串口线和电脑相连,就可以下载程序

如果你在的PCB没有MAX232,用一个USB转串口直接和电脑连接就可以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