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接收系统来说,LNA的增益是否越大越好(不考虑饱和的情况下)?

楼主(2019-09-25):
对于一个接收系统来说,LNA的增益是否越大越好(不考虑饱和的情况下)?

比如有一接收系统其接收灵敏度为-105dBm,给此接收系统增加 25dB增益的LNA(LNA NF为2.6dB),理论上接收灵敏度为-130dBm,实际接收灵敏度为-115dBm,什么原因造成此现象?

网友:
看来你的算法是
灵敏度为-105dBm
25dB增益的LNA
所以理论上接收灵敏度为
-105 dBm – 25 dB = -130 dBm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这理论是哪来的?

仔细看灵敏度公式     Gain不会直接影响灵敏度
所以不能这样算

未加LNA   假设走线Loss3 dB    接收器的NF9.6 dB
则整体的NF = 3 + 9.6 = 12.6 dB

而加了LNA    这颗LNANF2.6 dB
假设离天线极近    所以LNA输入端的Loss可忽略不计
则整体的NF = 2.6 dB

因此
未加LNA: NF = 12.6 dB
加了LNA: NF = 2.6 dB
少了10 dB    则灵敏度会提升10 dB

所以你本来灵敏度是-105 dBm     加了LNA后变-115 dBm
表示你整体的NF   降了10 dB

至于Gain是否越大越好    可看下面这一篇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是由接收信号的要求信噪比决定的,你加LNA是为了提高载噪比,LNA的增益只起减弱下一级噪声系数的作用(佛理茨公式),要根据下一级噪声系数的大小来设定LNA的增益,太高了不但没用,反而有害.灵敏度的提高不是简单地加增益算得的。

网友:
    灵敏度是和链路噪声、增益关联的,增加LNA后整个链路的噪声、增益都有变化,不能简单地加减。

网友:
    灵敏度由解调需要的信噪比、噪声系数决定了。单纯增加Gain没有什么实际意义。LNA gain增大了,信号大小变大了但是噪声也跟着放大了,看看级联后的噪声系数是否比原来变好了,比如原来整条链路3dB的噪声系数,你加上一个NF=1dB的噪声系数放大管,Gain 10多dB肯定灵敏度变好了, 如果加上Gain=25dB NF=5dB的放大管,灵敏度比原来还差。

网友:
    GAIN不能太大也是为了LNA的稳定工作。

网友:
    LNA不能太大主要还是为了后级混频器工作在线性工作状态。混频器是整个接收机系统大部分干扰和杂散信号的来源,如互调,交调,组合频率干扰。

网友:
    比如有一接收系统其接收灵敏度为-105dBm,给此接收系统增加 25dB增益的LNA(LNA NF为2.6dB),理论上接收灵敏度为-130dBm,实际接收灵敏度为-115dBm,什么原因造成此现象?

不知道系统的带宽是多少呢?如果说增加此LNA前灵敏度是-105dBm的话,我觉得带宽可能300kHz左右?如果按照300kHz来计算热噪声的话是-120dBm。那么再怎么加LNA,系统的灵敏度不会超过-120dBm的。而且灵敏度和LNA的增益并不是相加的关系。
    我认为LNA没什么最低输入门限,多低都行,只是如果输入信号低于热噪声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输出信号,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主要取决于整个接收机系统参数:
    灵敏度(dBm)=-173+NF(dB)+10lgBr(HZ)+(S/N)min,NF为接收机系统的NF系数,通常主要取决于第一级电路如LNA(要求增益足够高,高于10dB以上),如果仅提高LNA增益值,而噪声系数不变的话,对整个系统的NF改变是很小的,因此LNA增益与接收机灵敏度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

网友:
    首先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背景噪声这样一个专业名词。LNA也不存在所谓的背景噪声。进入LNA的有从天线馈送过来的小信号,另外还有空间的高斯白噪声,高斯白噪声的功率谱密度为-174dBm/hz。LNA同时放大信号和噪声功率,并且由于LNA的噪声性能,在额外的增加了噪声的功率。噪声系数就是恶化噪声功率的指标。也可以说是恶化了信噪比。因为在线性放大的情况下,LNA同等程度的放大了信号和噪声功率。信号功率只受LNA增益的影响,但是通带内的噪声功率除了放大意外,还有还有LNA的噪声性能对噪声功率的增加。
另外,系统的接收灵敏度的计算公式snowboy已经列举出来了。如果了解整个通信系统原理的话,这个问题不难理解。接收灵敏度就是系统能够接收到的最小信号。也就是说这个最小的信号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放大,变频,最终到达解调器,而解调器对它进行解调,判决,又能够以大于一定的概率将传输的数码正确的识别出来。而对解调,判决起到干扰作用的正是噪声的功率。所以到达解调器的信号要达到一定的信噪比才能正确的解调。从解调器所需要的信噪比往前推,那就是影响信噪比的因素。首先是天线接收下来的信号,然后就是你的中频带宽。因为高斯白噪声是一种随机噪声,他的功率在整个频带是均匀分布的,一般是归一到每Hz 的功率。假如说你的中频带宽是200K,那么进入接收系统有效的噪声功率就是大概-120dBm。然后就是你系统的噪声系数,系统的噪声系数又主要取决于你第一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关于具体的推算可以参考很多书籍。
关于楼主最开始提到的问题,在没有外加LNA时,系统的噪声系数取决于系统内第一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外加一个LNA时,噪声系数就主要由外加的LNA噪声系数决定了。楼主先后两次测到的差别那么大,说明原来接收系统的噪声系数还是很差的嘛,起码是12.5。因为你外加了LNA以后接收灵敏度可以提高10dB。但是不会如你想象的会到-130,因为如前面一再提到的,LNA不但放大信号功率,还放大噪声功率。
    对于后面的测试框图,可以这样去理解。可调衰减器相当于空间衰减,接收系统从LNA增益模块开始,就是说系统的衰减为87dB,然后接收系统的噪声系数又主要由第一级LNA决定,第二个框图,可调衰减加上固定衰减相当于空间衰减,比第一个框图的空间衰减大了20dB,接收系统从LNA开始,系统的噪声系数又是由第一级LNA的噪声系数决定。就是说第二个框图的系统比第一个空间衰减多了20dB,出现你说的结果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增大最前端(天线)的增益才能最有效地提高载噪比。

网友:
    楼主的问题改一下,在系统各个器件的线性度都是无穷大,
    从纯理论讨论的话,LNA的增益越大越好。
    从工程上说,LNA的增益是合适就比较好。
:D:D:D:D:D

criterion+Taio+Zedd    讨论了三个维度,挺全面的。
henri 又添加了系统维度,在特定场合下,很有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