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怎么把元件的封装名显示在旁边呢

楼主(2019-09-25):
或者不能显示,只能显示名称和值

网友:
你指的是整个库的菜单还是单个元器件的?

楼主:
单个   ,就比如电阻封装是R0402,把R0402在元器件旁边显示出来,所有的元件都显示出来,不是列表显示

网友A:
    能显示的前提是你的元器件属性中包含“footprint”这一项,双击进入属性设置,在"parameters"中的"footprint"前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的前提是你的元器件属性中包含“footprint”这一项,双击进入属性设置,在"parameters"中的"footprin ...

我这是AD18,属性界面是这样子的,有footprint,但是没看到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库重新加载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是AD18,属性界面是这样子的,有footprint,但是没看到怎么显示出来

    怎么操作....刚开始接触AD

网友(2021-06-29):
    你的properties  里面不就有 parameters吗,在genersl旁边啊

网友(2021-07-3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