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作为通讯波特率,那还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么

楼主(2019-09-25):
我想请教下,定时器1作为通讯波特率,那还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么

网友: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没试过我真不敢肯定
建议不是资源特别紧张就换一个

网友:
    这是单片机定时器的内部结构

网友:
    触发的中断就是因为计数溢出  这个溢出频率 统称为溢出率

    定时器模式 系统晶振作为定时器输入信号 可以达到准确计时功能
    计数器模式 外部引脚的脉冲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信号 可以统计脉冲数量
    无论定时器模式还是计数器模式 溢出信号可以接到中断控制器 触发定时器中断     而因为定时模式下的系统晶振频率稳定 可以根据脉冲数量来计算出时间

这个时候 如果中断控制器开了中断 允许中断触发   那么就进入了中断处理函数 否则只有TF信号产生 其实这个TF就是计数溢出产生的
    那么串口需要有波特率概念 波特率是需要周期信号的 所以用定时器产生给他 怎么产生稳定的周期信号  就是用系统晶振作为定时器的输入信号
这样 串口就占用了定时器  定时器不能再用作其他功能 否则 串口就废了

网友:
    谢谢五楼的解答,解答得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