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程序里生成等高线图的高程点怎么在图上标注高程啊?

楼主(2019-09-25):
请问matlab程序里生成等高线图的高程点怎么在图上标注高程啊?

网友:
以[x,y,z] = peaks;contour(x,y,z);作出的图举个例子:

下面的程序产生有‘+’的单个标记
[x,y,z] = peaks;
T = contour(x,y,z);
clabel(T)

下面的程序产生手动指定位置标记:
[x,y,z] = peaks;
[T,h] = contour(x,y,z);
clabel(T,h,'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