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阻抗匹配,板子走线的特性阻抗设置跟串联电阻阻抗匹配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9-09-25):
    1.“单端线做50欧姆阻抗匹配,差分对做100欧姆阻抗匹配" 这句话是应该在pcb走线时匹配走线的特性阻抗分别为50欧姆、100欧姆,还是串联匹配电阻?
2.对于阻抗匹配,串联匹配电阻与配置走线特性阻抗是一样的么?是不是串联了匹配电阻就不需要做走线特性阻抗匹配了?
    3.阻抗匹配跟GND层有什么关系?需要怎么设置GND层?

网友A:
    射频教程资料区 中有些资料可以学习一下。
有些帖子可以看看:
特性阻抗和分立的电阻之间的区别:

    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电缆为何用万用表测试结果是无穷大阻抗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32590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匹配知识的书就比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教程资料区 中有些资料可以学习一下。
有些帖子可以看看:
    特性阻抗和分立的电阻之间的区别:

    谢谢谢谢,要是大神能顺便把我帖子的问题 回答一下就更感谢了

网友B: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猜你是想说源端的串联电阻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猜你是想说源端的串联电阻匹配?

    就是手册上要求'100欧姆阻抗匹配',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册上要求'100欧姆阻抗匹配',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

    应该是数字信号吧?通常做法就是布线成100欧姆差分线,在负载端放置100欧姆做负载端终结,降低反射信号以提高信号完整性,负载终结方案就可以使用fly-by拓扑结构,也就是一条线接许多高阻接收端,比如DDR的地址,控制和时钟线都是这种方案。

另一个次优做法是做源端终结,串接小电阻以得到100欧姆的源阻抗,可以防止多重发射。源端终结不能只用fly-by结构,一般只用于单点到单点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数字信号吧?通常做法就是布线成100欧姆差分线,在负载端放置100欧姆做负载端终结,降低反射信号以 ...

    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