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导出到hfss仿真

楼主(2019-09-25):
请问allegro的sip设计文件怎么导入到hfss中仿真 我看hfss18里面有直接导入sip的选项 但是点开选了sip文件之后 却显示不存在 最后导入的dxf文件  但是没有层叠等信息 相当于要重建整个结构,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通过siwave后再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iwave后再输出就行

还是不行 老师有微信吗,我把图截给你

楼主:
    siwave的import入口 allegro入口也不能导入 显示不存在 sip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打开

网友B:
    是ansys的Si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nsys的Siwave

    是的 siwave  导不进去 我在想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 我allegro是17.2 或者是我的allegro没有和ansys关联起来 互相找不到软件的路径?

网友B:
    我查了下,可以allegro16.6新功能中有export IPC-2581,然后IPC-2581文件可以导入ansys 的SIwave. 你试试,网络上有讲到这样的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可以allegro16.6新功能中有export IPC-2581,然后IPC-2581文件可以导入ansys 的SIwave. 你试试,网络上有讲到这样的操作方式。

    我是1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可以allegro16.6新功能中有export IPC-2581,然后IPC-2581文件可以导入ansys 的SIwave. 你试试,网络上有讲到这样的操作方式。

    不行 导出来全是小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可以allegro16.6新功能中有export IPC-2581,然后IPC-2581文件可以导入ansys 的SIwave. 你试试,网络上有讲到这样的操作方式。

Odb++可以吗?

网友:
    Ansys ECAD这个插件装了吗?没装的话去下载安装一下https://pan.baidu.com/s/1dGURMbn。装好了就可以从SIP直接link过去,或者从siwave直接Import。

网友:
    应该要装ansys 19.

网友(2020-05-07):
    allegro sip导入HFSS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