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高速机和多功能机的区别

楼主(2019-09-26):
SMT贴片机分为高速机和多功能机,复杂电子产品生产二者组合使用。
1、高速贴片机
可贴装元件器范围通常比较小,所能贴装的元件器般是从0.4mm X 0.2mm ~ 24mm X 24mm,元器件的高度般高为6.5mm。有些高速贴装头所能贴装的元件器多只能到5mm X 5mm,元件器的高度也只有多到3mm。贴装大的元件器将会导致贴装速度降低。
要求元件器的包装为卷带装,但也有些高速贴片机在速度上做牺牲,可以接受管装和盘装料。
2、多功能贴片机
也叫高精度贴片机或者泛用贴片机,可以贴装高精度的大型、异型元器件,也能贴装小型片状元件,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元件范围。
能接受所有的物料包装方式,如卷带装、管装、盒装和盘装。另外,当盘装物料较多时,可加装多层专用托盘送料器。
3、差异:
多功能泛用贴片机在处理小型片状元件时的速度远远不能和高速贴片机相比,有的高速贴片机在贴装小型片状元件时的贴装速度能达到多功能机贴装同样元件速度的510
在复杂单板的组装中,两者要结合使用,甚至可以2`3台高速机+1台多功能机,以匹配效率。

网友A(2019-12-09):
SMT贴片机高速机和多功能机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贴片机高速机和多功能机的区别。

主要就是能贴器件的范围不同,多功能机就是更大、更复杂的器件贴片都能搞定,但就是牺牲了贴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