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SIM900A连接串口不通?

楼主(2019-09-26):
我用单片机的RXD接SIM900A的STXD,TXD接SRXD,GND接GND,通过串口助手发送AT,没反应。
用串口线直接连SIM900A,AT有返回OK,各位大神是不是我连接有问题?

楼主:
正接反接都不行.上逻辑分析仪,示波器等.看到IO口的电平状态.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你的操作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可能你的丝印可能有标错了.误导了你.

楼主:
我反过来接也不行,那应该怎么办

网友:
    连接没有问题。串口助手是PC通过RS232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再与SIM9000A模块通信(你连接的是TTL方式),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